Silkscreen Top问题

楼主(2011-10-18):
出CAD时, Silkscreen Top无法出现圆圈?

TEST .rar

网友:
你的 TP36 是放在 Bottom 层, 当然是在 Silkscreen Bottom 中出现啦.

楼主:
我Silkscreen Bottom及Silkscreen TOP都有做一圈
但是只显示Bottom 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Silkscreen Bottom及Silkscreen TOP都有做一圈
但是只显示Bottom ?

这样就可以显示了.

网友:
原因是你把这个元件放在了Bottom面,所以当你要显示Silkscreen Top的丝印时,你需要把Bottom Mounted 勾上,您一定能够看到丝印圈圈,只不过你的远处还有一个三角形的丝印。

楼主:
不可行
因为会把该层的所有丝印都显示出来
导致top与bottom一起显示

我这test pad要top与bottom都显示那一圈丝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