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!将DxDesigner中原理图导入Expedition PCB中出错

楼主(2011-10-18):
在DxDesigner中完成了原理图的绘制,已verify,Package,每次点击Expedition PCB图标后,可以打开Expedition PCB,但在加载到13%时报错,Logfile如下:

Problem encountered with connectivity data for root block InteRFaceSIGN.
Block does not exist (Block not exists)
Block InterfaceSIGN could not be found in flat configuration. Blocks that were found include:
        Schematic1

本人用的是EE7.9.2,mentor新手。各位大侠来帮帮我啊

楼主:
自己顶,坐等回复

网友A:
这个不好判断!没遇到过,照字面理解是不是你画了一个模块但是并没有将其实例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好判断!没遇到过,照字面理解是不是你画了一个模块但是并没有将其实例化

实例化是指什么?本人刚接触mentor,正在按照教程学习,好多地方还不太清楚。
之前原理图还能与expedition关联,但Place里面没有任意cell,后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实例化是指什么?本人刚接触mentor,正在按照教程学习,好多地方还不太清楚。
之前原理图还能与expediti ...

画好了block后要push into shcematic才能产生一张对应的图纸,还有,我不清楚您用的是什么流程,因为在我使用的过程中只要能够关联expedition就一定能够place器件,只要库有问题是关联不了expediton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画好了block后要push into shcematic才能产生一张对应的图纸,还有,我不清楚您用的是什么流程,因为在我 ...

我是先用Library Manager建好Symbol和cell,然后在Part Editor中建立Part后才开始画得原理图,直接从库中调用的封装。现在我怀疑是不是我在建原理图的时候把Project Navigator中Block下边的Schemtic给删掉的原因。
由于时间比较紧,我又实在找不到原因,我就重新画了原理图,这次成功关联,已导入Expedition中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先用Library Manager建好Symbol和cell,然后在Part Editor中建立Part后才开始画得原理图,直接从库中 ...

一个block是个模块,block下必然有个schematic,一个schematic对应多张sheet,block是层次原理图里看到的顶层模块,schematic才是实体,你把schematic删了就表明block没有任何的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block是个模块,block下必然有个schematic,一个schematic对应多张sheet,block是层次原理图里看到的 ...

我的原理图并没有在Blocks中啊,实在工程导航栏中的Boards中的,这样也会影响吗?
如下图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原理图并没有在Blocks中啊,实在工程导航栏中的Boards中的,这样也会影响吗?
如下图:

当你使用层次原理图的时候,board中的每个模块在block栏目都有个对应的block!我们在使用平坦式原理图时,删除shematic都会在block栏目出现,会给人错觉认为block栏目下的东西是没有用的,其实在层次原理图中block栏目下得东西是实体

楼主:
block栏目对平坦式原理图的影响大吗?
这样看来就是因为之前我把block下面的shematic全给删除了,才会在导入到expedition时出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你使用层次原理图的时候,board中的每个模块在block栏目都有个对应的block!我们在使用平坦式原理图时, ...

请问block栏目对平坦式原理图的影响大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block栏目对平坦式原理图的影响大吗?

平坦式原理图block目录下是空的,当你删除一个schematic就会在block栏目下,把block栏目下的删了才算是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平坦式原理图block目录下是空的,当你删除一个schematic就会在block栏目下,把block栏目下的删了才算是删 ...

这样啊,明白了,多谢版主不厌其烦的讲解,以后再有问题,还望版主不吝赐教啊!
万分感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