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a not enable for routing

楼主(2011-10-18):
请教各位大侠,我在原来的PCB上ECO后导入routing ,结果在走线时增加过孔提示via not enable for routing ,怎么解决呢?我核对过原来的layout设计规则 没有发现不一样的,为什么原来的可以添加,而ECO后就不能 呢?而且任何走线都是这样。

网友:
再仔细查看下设置,在规则设置里打开Routing选项,看下里面的过孔层设置是否已经全加了入来,一般你这情况应该是有某些层没加入来.

网友:
    1.规则设置里VIA类型没添加进来
2.或者没选择需要的VIA type

楼主:
 这个已经试过了,在rules中看到有添加所有的过孔,而且在router内点右键可以看到这个过孔类行,但是默认的却是系统的,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设置有问题

楼主:
    我只好在layout里面先打个洞慢慢的调整间距了,究竟该怎么解决呢?谁能帮你忙解答下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这个已经试过了,在rules中看到有添加所有的过孔,而且在router内点右键可以看到这个过孔类行,但是默认的却 ...

    已解决,将VP改为VT,因为我的过孔不是埋孔和盲孔

网友:
    呵呵,也就这2种情况了, 如果是过孔模式问题.按快捷键VT , 就出现了, 这个命令还 是要少用,因为如果你的GND 网络设计为大孔,如果在VT 模式下,孔的别一种孔也就打不出来. 还有盲埋孔也是

网友:
    看看这里勾选没有

    layer

    layer

网友:
    规则这要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