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spice仿真] 这个封装模型HSPICE该怎么调用?

楼主(2011-10-18):
。。。。前面是pin定义
P1            | 304        MGTTXP2_114                      P1
F1            | 305        MGTTXP2_115                      F1
M1            | 306        MGTTXP3_114                      M1
D1            | 307        MGTTXP3_115                      D1
F5            | 308        PROGRAM_B_0                      F5|
K12           | 319        IO_L18N_GC_35                    K12

[Model Data]
| The resistance matrix for this package has no coupling
[Resistance Matrix]    Banded_matrix
[Bandwidth]            0
[Row]    K12
0.153567
[Row]    K11
0.16312
[Row]    D4
0.00379735
[Row]    AA2
0.00690568
[Row]    A4
.
.
.
| The inductance matrix has sparse coupling
[Inductance Matrix]    Sparse_matrix
[Row]    K12
K12     1.45107e-009
K11     1.45124e-010
J10     1.12787e-011
K7     2.52885e-011
N11     1.73277e-011
N12     1.36581e-011
G11     1.02003e-011
R9     1.52735e-011
.

| The capacitance matrix has sparse coupling
[Capacitance Matrix]    Sparse_matrix
[Row]    K12
K12     1.45107e-009
K11     1.45124e-010
J10     1.12787e-011
K7     2.52885e-011
N11     1.73277e-011
N12     1.36581e-011
G11     1.02003e-011
R9     1.52735e-011
.
.
.

楼主:
考虑用这样的结构模拟封装,但是没有coupling…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考虑用这样的结构模拟封装,但是没有coupling……

pck文件调用方式,可以看下hspice的帮助文件,在.ibis中有关键字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k文件调用方式,可以看下hspice的帮助文件,在.ibis中有关键字的.

我想你说的是:
.IBIS 'ibis_name'
+ file='ibis_file_name'
+ component='component_name' [time_control=0|1]
+ [mod_sel='sel1=mod1,sel2=mod2,...']
package=0|1|2|3] [pkgfile='pkg_file_name']
typ={typ|min|max}]
+ [nowarn]
+ ...

从PKG文件内容看,它是定义了每个pin的封装的自/互RLC。
网表中BUFFER是用B element调用的,跟pin脚定义没有关系,往往FPGA的IBIS也没有定义Pin,上面的.IBIS语句又怎么能把B element——nd_out出来的信号与PKG模型中对应封装pin脚Xx的RLC关联起来?所以上面的语句要不没有作用,要不可能报错!继续学习中……

网友:
这个确定是封装吗?封装一般会写成子电路,调用一下就行了。
这个像是一些寄生参数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你说的是:
.IBIS 'ibis_name'
+ file='ibis_file_name'

封装与IBIS模型没有关系吧,封装一般是加在模型后面,只与IBIS模型输入输出的PIN有关系吧。

网友B:
芯片的脚确实应该和封装对应,这个应该由模型来过渡吧,你PIN脚定义那中间一列不是写的对应的模型名称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芯片的脚确实应该和封装对应,这个应该由模型来过渡吧,你PIN脚定义那中间一列不是写的对应的模型名称么?

中间是信号名称不是模型名称

网友:
    受教了,以后也可以这样用

网友(2014-03-17):
    有人知道这个PKG文件怎么生成吗,怎么从Sp文件中提取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