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中后框框里什么都没有,怎么回事(急啊!)

楼主(2011-10-18):
orcad中place→part后跳出的框式空白的,之前不是这样的 。好像我拖了下框就这样了如下图 一片空白,急啊!器件拉不出来了!!怎么办?在哪里设置呢?

网友A:
你是用哪一版 ORCAD ? 我試了一下我的 16.5 沒問題。我有安裝過補丁 S001 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用哪一版 ORCAD ? 我試了一下我的 16.5 沒問題。我有安裝過補丁 S001 版。

破解的不好,用了半年,慢慢不好了 是16.3的,后来卸了装都不行。然后我就系统重装了,再安装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