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从CADENCE到MENTOR EN的流程

楼主(2011-10-18):
前段时间学习了mentor EN,原理图是用的MENTOR的DA,但我想去的部门用的是cadence的原理图工具,哪位能不能给我说说是怎么走的?

网友A:
这个真不好说,说差别不大吧差别又有点大,说差别大吧学了一个另外一个很快能上手!至于怎么走完全看你个人了,没事的时候折腾下自然很快就上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真不好说,说差别不大吧差别又有点大,说差别大吧学了一个另外一个很快能上手!至于怎么走完全看你个人 ...

网上有个“BS快速入门”的资料是这么说的:
如果你是从其它的线路图工具进入Board Station,那必须输出Mentor Tool 格式的Netlist 与 Complist,至少必须输出这两个文字文件(ASCII file),然后将其转换成Board Station 的两个对象(nets & comps),再到Board Station 的Librarian Tool将所需要的实体组件(geometry)与版框,从公司零件库中,下载到自己的Project工作目录下,形成零件库对象geoms。并检查所有的实体组件,都没有问题后,就可以进入到Layout Tool。
For Orcad USER:载入其它线路图工具输出的 .CMP & .NET档案: 1)从下拉选单,选择MGC> Orcad to BS... 项目,再选择Create/Update Design。 2)并依指示选择欲输入的CMP与NET档案

我现在根本就找不到ORCAD TO BS这个工具在哪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上有个“BS快速入门”的资料是这么说的:
如果你是从其它的线路图工具进入Board Station,那必须输出M ...

没用过en,还真帮不了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