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来帮忙下,PCB问题

楼主(2011-10-18):
一个PCB,没有网络表,直接画板子,放入封装后没办法对封装序号重命名
在命令栏提示 can't change refdes of unassigned component
何解

网友A:
封装序号重命名只能在有网表的情况下进行!本身就不建议无网表操作,还是老老实实导吧,既然决定了新的流程就要抛弃老的思维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封装序号重命名只能在有网表的情况下进行!本身就不建议无网表操作,还是老老实实导吧,既然决定了新的流程 ...

一点办法都没有吗,这个PCB不是很复杂的,如果再去画原理图出网络表反倒使步骤繁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点办法都没有吗,这个PCB不是很复杂的,如果再去画原理图出网络表反倒使步骤繁琐

所以才不适合做简单的板子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