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在CAPTURE CIS中如何正确画总线和Off-Page connector

楼主(2011-10-18):
请教高手,以CAPTURE CIS中如何正确画总线和Off-Page connector,对于一些IC网络名称不连续的、交错的情况下,而且还与其它页的网络有连接,这个时候是如何画总线的,如图:

这当中的Csync*与Vsync*两个网络如果画总线不是交错在一些了,很零乱,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,而这两个网络与其它页有电气连接,应该如果放Off-Page connector,可不可以如下图这样放(这样画在DRC时报错,不确定会对导出网络表是否有影响):

可是如果加上Vsync[0..15]和Csync[0..15]这两条总线,是不是必须加在芯片管脚周围,因为这两个总线的网络在芯片上是交错排列的,这样不是很零乱吗?可不可必直接放在空白处,而不用将管脚通过wire和bus entry连接到总线上?

因为是新手,手上拿了一个别人的一个7页的PDF的原理图,照着上面画的,不知道规不规范,画完之后DRC报告了一堆的错误,关于管脚类型冲突、页间标签和总线的最多,真是头大啊!!请高手指教!!
还有放Off-Page connector的时候,可不可以如上图那样直接放在空白处,不加wire,因为手上的PDF版原理图是这样的

网友A:
只要把这样一个东西复制到其他页,你的总线对于其它页就是可见的

网友A:
■    Introduction of Net Group

OrCAD Capture16.5 提出了Net Group的概念, NetGroup是一组网络的集合。NetGroup可以只包含nets(类似于bus),还可以包含buses或其它的netgroups。
“Place-- NetGroup”or

你也可以试下新的netgroup,能够把各种不相关的网络打包在一起,不过我觉得在这没有必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把这样一个东西复制到其他页,你的总线对于其它页就是可见的

呵呵,谢谢你,这一点我明白,只是第一幅图片中如果按总线来画,岂不是要并列放两个总线,即Vsync[0..15]和Csync[0..15]
感觉有点乱,因为Vsync和Csync网络是交错排列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■    Introduction of Net Group

OrCAD Capture16.5 提出了Net Group的概念, NetGroup是一组网络的集合 ...

呵呵,请你指点一下第一幅图片应该如果处理好一些,如果用netgroup把两个网络打包,netgroup内的网络跨页连接时,是不是也要放置相同的netgroup到相应的页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呵呵,谢谢你,这一点我明白,只是第一幅图片中如果按总线来画,岂不是要并列放两个总线,即Vsync[0..15] ...

这个只能是分成两个总线,然后copy到其他页,否则其他页的网络与该页的不能连接,net group我也没有研究过,考虑到兼容性,毕竟这个只在16.5有,万一要转成低版本就完了

网友(2012-01-11):
我在一些公司官方的原理图上发现off-page connector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了页码,而且同一个off-page connector的页码在不同的页是不一样的,比如:
第三页sheet中的是这个>>uP_DDR_A[15:0] 4,第四页中的是这个>>uP_DDR_A[15:0] 3
请问是怎么回事?页码是系统自动加上去的?
而且教程中说名称应该是[0:15]这里怎么是[15:0]?
请指教!

网友:
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原理图,结果发现我的off-page connector那没有自动添加页码,请问是不是要在什么地方配置啊?

网友:
同学,多看看书了,在TOOL-ANNOTATE后√第4项就OK了。

网友:
9#非常谢谢,解决了。
我用的是16.5,没能找到什么好书。请问能推荐几本吗?如果能告知哪里可以下载非常感激了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