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DX中如何更改SYMBOL管脚名称的字体。。

楼主(2011-10-18):
在DX中如何更改SYMBOL管脚名称的字体。。

网友:
mentor能够设置的字体有fix roma kaijin plot等十三重,每种字体设置都是一个映射关系,你可以把fix映射到宋体,把plot映射为楷体等,如果你的字体在dxdesigner中为fix字体,而fix映射到了宋体,那么你的文字将以宋体形式出现,了解这个映射关系后,通过修改fix等字体映射关系来改变字体的显示,修改如图

值得注意的是,库的字体选择(指的是fix plot kaiji等)在做库的时候就决定好了,原理图中不能修改,原理图只能修改fix plot kaiji等几种字体的映射关系!

网友:
可以让symbol采用一种字体,然后其他地方用另外的字体吗?

楼主:
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。。
我问的是在DX界面下。。如何更改SYMBOL的管脚名的字体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。。
我问的是在DX界面下。。如何更改SYMBOL的管脚名的字体。。。。

你做symbol的时候把字体设置为fix,在dxdesigner中把fix映射为宋体,这样你的symbol的字体就是宋体了,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吗??只是不能独立更改,不是很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