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装问题

楼主(2011-10-19):
我现在有很多器件用同一个封装,板子画好了,想改掉其中某一个器件的封装,这个怎么实现?谢谢

网友A:
在原理图里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原理图里改

那不是要重新导入网表么?这样器件的位置和连线是不是又乱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不是要重新导入网表么?这样器件的位置和连线是不是又乱了?

只要不改位号就不乱,修改位号有可能会乱,不一定乱,还有,新做的封装原点要一样,不然会乱的

网友(2012-07-05):
也可在PCB上字直接改

网友:
你直接修改原理图中的footprint就可以了,保证脚位一样!如果封装不一样的话,那PCB肯定要修改的!

网友:
二种方法:
1.在原理图中改,然后更新过来 。
2.在PCB里面直接改,有个替换选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