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无法扇出,各项设置如下,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1-10-19):
想练习一下如何对器件扇出,进行了相关的设置,其中扇出过孔选择是10/20mil的过孔,其他的设置根据元件的类型进行调整,但是扇出一直没反应,最后就想看看表贴的焊盘可不可以,还是没反应,估计什么地方一直没设置对,晒晒我的各项设置,求高手指点!谢谢

网友A:
你有原点设置吗?格点设置吗?孔有设置吗?孔的大小符合安全间距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有原点设置吗?格点设置吗?孔有设置吗?孔的大小符合安全间距吗?

谢谢!不是BGA的时候需要设置原点吗?snap to grid没有选,最开始设置的很小!一直不明白安全间距和焊盘尺寸的问题,因为就是想直接在表贴的电阻上扇出,周围的空间很大,默认的安全间距是6,孔焊盘是20,拉出线长30,改变其他的一些设置,一点扇出的反应都没有!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孔和线必须满足间距要求,可以先将全部规则设置为o,看看能不能扇出,如果可以说明是规则设置冲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孔和线必须满足间距要求,可以先将全部规则设置为o,看看能不能扇出,如果可以说明是规则设置冲 ...

谢谢!改成0也是无法扇出!因为不是BGA所以没有特别的规则设置,就是默认的规则!

网友C:
与其发设置,不如发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与其发设置,不如发文件

谢谢!嘿嘿!文件因为在上面练习各种操作,已经面目全非!2005和9.3两个版本,9.3有点问题,所以也怀疑是不是破解没有完全

网友(2011-11-19):
把DRC关掉试试

网友D:
你FANOUT孔的规格要选择,要不它会默认的大孔,不是你设置的孔,或者如楼上的把DRC关掉,应该就没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FANOUT孔的规格要选择,要不它会默认的大孔,不是你设置的孔,或者如楼上的把DRC关掉,应该就没问题了

谢谢!扇出关DRC不会有什么隐患吗?

网友:
隐患不能说没有,只不过你后面要去查DRC,因为打出来未必是在正中间

网友E:
分享一个扇出不了经验,栅格捕捉太大,呵呵够简单,可是当时难倒了几个同事的哦。。。方法,G 0.0001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分享一个扇出不了经验,栅格捕捉太大,呵呵够简单,可是当时难倒了几个同事的哦。。。方法,G 0.0001

栅格确实是把双刃剑啊!有时候往往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!谢谢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分享一个扇出不了经验,栅格捕捉太大,呵呵够简单,可是当时难倒了几个同事的哦。。。方法,G 0.0001

G 0 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