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设置45度问题

楼主(2011-10-19):
Expedition PCB中设置走线45度拐角有问题,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,请高手指点!

网友:
是不是从pin出来就任意角度啊? 如是,就把图中的地方勾掉试试,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啊。

楼主:
谢谢你,角度问题已解决,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,Expedition 可不可以在走线上显示网络名字啊,就像Altium Designer中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,角度问题已解决,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,Expedition 可不可以在走线上显示网络名字啊,就像Altium De ...

这个还真不行!

楼主:
那怎么查看网络最快捷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,角度问题已解决,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,Expedition 可不可以在走线上显示网络名字啊,就像Altium De ...

这个好像是Altium的专利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查看网络最快捷?

find里面能够很快的找到网络!把propertise窗口打开后选择走线也能很快的查看网路名字,这点和allegro的data tips差不多,当然了,没有protel的直观,但是满板子的找也不是很方便,习惯问题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