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:如何统计PCB板子中的smd焊盘、Via和TH焊盘的数量

楼主(2011-10-19):
通孔管脚还分为NON_PLATED和PLATEd能分别统计出来吗?
有啥好办法,大家都来说一说。
谢谢!

楼主:
    能否给个链接或者附件,谢谢斑竹!

网友:
    NC-DRILL的时候也可以看到

网友(点评):
NC DRILL 没有SMD焊盘……

楼主:
    能否给个链接或者附件,谢谢flyingc381斑竹!

网友:
    没有现成的,,自己去写吧……

网友:
    这个没多大意义,你统计干什么? 加工费? SMD通常一块板中有大小不一的,加工费算法也不一样.

楼主:
    恩,就是用来统计加工费的。没有现成的就算了,的确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能否给个链接或者附件,谢谢斑竹!
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6160-1-4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