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:如何统计PCB板子中的smd焊盘、Via和TH焊盘的数量

楼主(2011-10-19):
通孔管脚还分为NON_PLATED和PLATEd能分别统计出来吗?
有啥好办法,大家都来说一说。
谢谢!

网友:
FILE——REPORT——STATISTICS——OK。REPORT记事本里面会有相关信息

网友:
搞错了,这个是PADS的操作

楼主:
大哥我说的是allegro,

网友A:
tools--report---summary drawing report

网友:
点击manufacture--NC--NC Legend会有一个表格弹出来,你找个位置放下后,就可以通过这个表格看到你要的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ools--report---summary drawing report

这个report,关于数量的统计不是特别详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