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删除allegro16.5走线上的方框

楼主(2011-10-19):
在一根未走完的走线继续连接走线,会在连接点出现一个方框,怎样删除?,这个在以前的版本没有见过。

网友:
    目前好像是无解呀,问过cadence公司的工程师回复是没办法
    不知哪位高手知道

网友:
    是不是有group属性?

网友:
    16.3出现的频率很高,15.5偶尔

网友:
    贴个图看看,没见过呢

网友:
    没遇见过LZ的情况

网友(2019-10-28):
    試看看進入cm規則設定
    Properties內的generalpropertices
    會看到voltage有些有值,把那些刪除

网友:
    这个情况可能是你这部分的元器件做了group的处理,这样你新连接一根不属于它本身团队的线,就会出现一个方框来表示。出现这个情况只要解除group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我也遇见过,我怀疑是跟T点有关。不过这个方框是可以不用理会的。

网友:
    应该是模块复用,然后改了线,算是T点吧

网友:
    最简单的就是,把所有线按坐标移动出来,再复制回去,就没有了。

网友(2021-06-17):
    可以试下这个操作:ROUTE → PCBROUTER →OPTIMIZE RATS TS

楼主(2022-06-07):
    十一年前的帖子,回到2021年,挺有意思,纪念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