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来帮忙!!!

楼主(2011-10-19):
大家好  我之前装的版本是16.5因为一些原因我又装了一个9.2.3的     可是装上9.2.3后 发现16.5不能用了  打开任何一个都会提示****.dll不能找到   希望大家可以告诉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怎么用    最好有截图
谢谢大家

网友A:
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打开后有个select release,选择要的版本后切换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打开后有个select release,选择要的版本后切换就好了

我的只有这一个啊   不可以选择啊

网友B:
    “9.2.3”是什么???
 是PADS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9.2.3”是什么???
 是PADS吗?

不是  是orcad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不是  是orcad

网友B:
    需要把165卸载干净!再装!

    卸载用360强行卸载!把9.2.3也卸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把165卸载干净!再装!

    卸载用360强行卸载!把9.2.3也卸载了。

    那样版本就可以切换了么?我是想让两个都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