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做的板子干扰大啊?请教下大家如何解决干扰问题

楼主(2011-10-19):
    最近做的板子干扰很大,特别是电源那里,加了100u的大电容也虑不掉。
    请教大家画板子时如何解决干扰问题。

网友:
    100U只能滤掉相应频率的干扰呢。

网友:
  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你这什么都没拿出来,肯定是解决不了的了

网友:
    你要把板子与原理图发上来,大家才能帮你分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