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capture 输出网络表出错,提示引脚名称重复,如何解决

楼主(2011-10-19):
请请教市斤,capture 输出网络表出错,提示引脚名称重复,如何解决,能不能忽略?怎么忽略这些错误?以下为为部分错误提示:

{ Using PSTWRITER 16.2.0 p001Oct-19-2011 at 23:31:11 }

#1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I/O" found on Package XC95144XL , U3 Pin Number 7: SCHEMATIC1, PAGE2 (2.70, 1.9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2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I/O" found on Package XC95144XL , U3 Pin Number 9: SCHEMATIC1, PAGE2 (2.70, 1.9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3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I/O" found on Package XC95144XL , U3 Pin Number 10: SCHEMATIC1, PAGE2 (2.70, 1.9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4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I/O" found on Package XC95144XL , U3 Pin Number 11: SCHEMATIC1, PAGE2 (2.70, 1.9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5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I/O" found on Package XC95144XL , U3 Pin Number 12: SCHEMATIC1, PAGE2 (2.70, 1.90).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.
#6 Error   [ALG0050] Duplicate Pin Name "I/O" found on Package XC95144XL , U3 Pin

网友A:
非电源属性的管脚名字是不能相同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电源属性的管脚名字是不能相同的!

呵呵,那不是要把芯片的相同管脚加个序号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呵呵,那不是要把芯片的相同管脚加个序号啊!

只能这样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