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延长缩短 原先板子的一个简单方法

楼主(2011-10-20):
 大家有时候会遇到 特别是做手机摄像方面的 比如在原先板子上 缩短或者延长 的问题  可以不动任何元件或者线路改变 直接拉伸即可 方法如下:此方法适合元器件较少的时候 更多元器件没试验过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验下行不行

       选中要拉伸的一部分 包括线 元器件等 然后会显示泛白
     --------》然后右键 set group origin    会自动出现一个组 原点( A (0 -30) )
     -------》然后按pgup键盘 尽量放大 目的是为了减少此后移动偏差
     -------》然后输入s   然后输入坐标 (先记住第一步时候 没 组合前一个特定的元器件坐标 A)     s  (0 -30)  输入坐标时候
            s 空格后0  再空格-30 然后 点鼠标左键 记住尽量不要让鼠标移动
    ---------》然后右键 选项move  然后输入你想拉伸或者延长的长度  比如 A(0 -30) 想延长20 那就再s(0 -50) 然后鼠标左键

  基本完成了线路拉伸移动 元器件 以及线路 相对不变  可能会出现外框没移动 那就简单修改下边框就行了

网友:
组移动的方法不错,能减少工作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