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关建库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20):
请教:
建立footprint,如果datasheet上只有零件实体的尺寸,如何在datasheet上扩大尺寸?

网友:
这个就是为什么mentor lp wizard存在的原因了

楼主:
什么意思呢?我没看得明白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意思呢?我没看得明白?

用lp wizard的话,只要输入datasheet上面的数据就可以生成较好的封装,每个公司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footprint建立首先要考虑是否在pin直接留阻焊条。最小0.1mm
QFP SOP封装 宽度比实际尺寸增加0-0.2mm 长度增加0.3-1倍(最少0.5mm),多余长度要在元件外面方便手工焊接。
BGA的pad一般可设为球的直径。
基本就是这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