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2为什么负片层不显示theml/anti pad

楼主(2011-10-20):
     VIA已经做了therml/anti pad, 负片层也设置正确,
为什么在铺整块地时,不显示therml/anti pad,
也不显示DRC,真是奇怪~
    坐等高手解答!!

网友:
    1. 你先找个用负片设计的文件看看是怎样显示的,然后在看看你的文件就OK了!
    2. 在叠层设置里面有anti 选项,需要选中!

楼主:
    以前的板子我都是这样设计的,没有问题,在叠层设置中我已经把GND这一层设置成负片属性了,不知道为什么还不行!

网友:
    Design Parameter / Display 的 Thermal 選像是否有勾選呢? 如果沒勾選的話是看不到 Thermal 的圖樣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

网友:
    Design Parameter / Display 的 Thermal 選像是否有勾選呢? 如果沒勾選的話是看不到 Thermal 的圖樣

    謝謝資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