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pedition PCB 打孔不在点击的地方,为什么?

楼主(2011-10-20):
Expedition PCB中双击打孔的时候,孔的位置总不在点击的地方(点击位置在黄色位置,可是孔就是打在红色位置),route grids里都设置的none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高手帮忙解决,谢谢!

网友:
软件bug的问题啦!

网友(2013-04-26):
过孔VIA-焊盘SMD PAD的规则设置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:
你的规则设置有问题,过孔和焊盘之间的间距

网友:
在Editor Control的“Grids"选项的“Route related”里边的“*Via"里边把设置改成"None"就可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