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附件中的topology type 选项有什么用途,怎么用

楼主(2011-10-20):
(图片)

楼主:
    有没有哪位大侠了解的,提点一下,

网友A:
    在PLAYOUT里没有用的,只有在ROUTER里用到

网友:
    这是走线的拓扑结构,这种设置会传送到Router里面。

网友(2013-04-27)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PLAYOUT里没有用的,只有在ROUTER里用到

    请教下两个问题:
    1、Rules\Default\Routing中各项设置,对我layout 走线时有没有影响?
    2、能否帮忙说明Topology type各选项之间的差异?
    如上,感谢...

网友:
    自已摸索吧,其实没多大用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