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问题求助

楼主(2011-10-20):
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份pdf的原理图,图中好多电阻,电容上标的阻容值是UNBEST,请问这是什么意思,我在画图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啊??

网友:
是说不是最佳的意思么。有可能是说此电容可以不要。我们一般没写电容值或者阻值的意思就是可以不要的意思。

网友:
不是最佳的,可能只是他推荐的,你根据自己的电路重新选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