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画不出线

楼主(2011-10-20):
各位大侠:" H$ o0 O1 L+ F+ o
                  小弟刚学的,在设置完差分线约束后,往外画线发现根本画不出来,能拉出来也是单根的不是两根一起出。差分对也设置了,没有办法解决,请各位指点。谢谢!

网友:
这个怎么三言两语回答你呢?自己多点时间摸索喽. 肯定是你哪设得不对

网友:
右键有一个single……选项

网友:
拉线时点右键,去掉勾选single trace mode

网友:
还不行的话就进logic>>assign differential pair里,看上面的表框中有没有你拉线的差分网络、没有的话从下面的表框中添加进来 、

楼主:
好的 谢谢 果然是开着signal trace mode  可能我差分线间距设也有问题 一个方向不能全布出来 换到另外一面就可以不出来    还有个问题是等长线我设置了,但是布出线时就是不等长 把那个误差值改小了也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