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在Allegro里面辨别未知改动

楼主(2011-10-20):
allegro里面,加入PCB有8层,设计完成后,小小了改动其中某层,但导致了另外一层有变动,而这个变动是我后来才发现的(这个变动并没有触发约束),所以我想知道,软件里面是否有哪里可以设置,当有被牵连的层发生变化时,软件可以通知我,或者有日志/纪录/报告可以查询?
有没有对软件很熟的人知道答案?谢谢了。

网友:
    比对gerber才是王道

楼主:
谢谢版主回复,对比gerber确实是最可靠和最终极的办法,但是对于不小心牵连到其它层未知的变动,也就是说,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已经发生的变动,根本就不会想起去对比gerber,况且,对比gerber是非常耗时的,甚至超过设计本身。
    所以,如果软件本身有可以设置的地方,在发生变动时来通知使用者或者有日志/记录可供查询,应该是最合理的。
期待Allegro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    新旧两个Gerber进行重叠对比,将所要选定对比的层次显示当前颜色.

楼主:
    谢谢 zhengjinlan8。
    软件里面有没有地方可以设置成,当有变动发生时主动通知我。因为,我的问题是,我当前层所做的改动根本没有想到会影响另外一层,所以就根本不会主动去检查是否有变动,因此就更加不会使用对照gerber的方法。
    我的问题在于,使allegro能够主动通知我在另外一层发生了变动,这样我才能在有意识地去对比查看另外一层受影响变动的地方,软件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达到这一目的?

网友:
    如果你做完了不想改,把所有net全部fix住,就不会让你改了

正如前面几位说的,比对gerber是最好的办法,习惯对比gerber就好,不用那么纠结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,下次找allegro的FAE问一下。

网友:
    把find栏所有元素的对勾都取消,不就不会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