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问题,高手进

楼主(2011-10-20):
orcad画原理导入pads9.2中是,能按页导入吗?或者按功能块导入

网友:
直接打开不行么

网友:
先导入到LOGIC,然后再按页或是按功能复制到新建的LOGOC中。

网友:
不理解楼主这样做有何用意。

网友:
导进去时是可以把每页的自动分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