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outline画route keepin

楼主(2011-10-20):
     用allegro画一块pcb,如果它的板框时不规则的,而且很多弧形和圆弧,怎么画出route keepin?出了把grid设的很小,手动慢慢的描外,有什么快速的技巧?用compose shape和decompose shape操作有不是很熟?请知道的介绍一下,不胜感谢!

楼主:
outline是line,route keepin是面的边框shape怎么z-copy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z-copy

outline 是closed,z-copy可以,现在不是的,是open的?怎么z-copy?

网友B:
你太有才了,open的板厂能做吗?等于无限大的板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太有才了,open的板厂能做吗?等于无限大的板吧?

我的意思open是outline不是一根封闭的多段线画出来的,而是一根一根的线段从头到尾连起来的,不是封闭的(closed)

网友:
对呀,就是这个意思呀,没错,不封闭,未封闭的口就等于无限大呀. 你把它封了Z-COPY好后再把它开口不就得了(你一定要开口的话)这样的方法都想不到的话,以后学习的路还很难走...

网友:
如果要Close shape 的話, 請在Shape 選單中選取 Compose Shape 就可進行自動封閉的處理.
然後您再用Zcopy 來處理

网友:
我原来也有lz的疑惑,结构给的dxf是autocad里面做的,导入到allegro里面怎么都不能成为封闭的板框
不管怎么调格点还是画线之类的,总有不在格点上的问题。毕竟allegro里面的作图功能不是最重要的

所以lz的解决办法如8楼的说法,先转为shape,然后用shape处理板框和route keepin
做gerber时,无论是线段还是shape都没问题的

网友:
    8楼的方法好,又学到一招,谢谢!

网友:
    8楼的方法就是好,我试了好久也没找到好的办法,谢谢

网友(2012-03-17):
    呵呵……8楼确实是好方法,学习了

网友:
    首先要保证outline没有重合线段且没有缺口,
然后用shape里面的compose shape生成shape,
最用用z-copy设置好偏移和层,执行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