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焊盘制作时 npth孔,作为定位孔,为何要开soldermask时外扩

楼主(2011-10-20):
npth孔,定位用,不上锡,不镀铜,那为何soldermasktop&bot要开的比孔大?

同问,我要做一个npth孔,定位用,不上锡,不镀铜,是不是soldermasktop&bot层不添加了才能实现?

网友:
你看哪个教材这样说的,说明写教材的人不懂.

楼主:
有懂的人回答一下么?

网友:
也許SOLDERMASK  會流到孔裡,所以做得比孔大一點

楼主:
谢谢chptbob !!!!虽然还是有点晕~~~

网友:
1. Soldermask 的資料和 Pad 的資料是顛倒的. 因此Padstack有建立soldermask 是代表這個Pad 是開窗的 , 不會被綠漆蓋住.
2. 綠漆是會流動, 如果Soldermask 尺寸和Pad 相同, 則會影響可焊接的Pad面積 , 為避免影響, 因此都要做的比 pad 略大一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