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制作异形焊盘问题请教

楼主(2011-10-20):
    做异形焊盘画铜皮时不能选择PATH吗?怎么我选择PATH画的铜皮和焊盘ASSOCIATE后,用CAM出图时铜皮没有和焊盘一起显示出来,但用其它外形画的铜皮都是可以的,这是怎么回事?请教各位DX.
如:

楼主:
    就这个焊盘,CAM转出铜皮就不会和焊盘一起显示,怎么办?

网友:
    选择组合成一个整体试下.

楼主:
    已经组合了,在PCB里看是焊盘,出GERBER时显示的就不是焊盘,我怀疑是不是不能用PATH做焊盘.

网友:
    用PATH坐焊盘好像不能组合成一体吧!

网友:
    把封装上传,不试一下,很难说出问题在哪~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