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中BGA封装元件问题请教。

楼主(2011-10-20):
很多BGA封装的元件很多管脚,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是将它分开话的,但是pcb出来的封装是同一个。是怎么做的呢?如图示。将元件U3分成u3ABCDE,封装写的都是同一个,这个怎么做的呢?求解!!!

楼主:
已经知道怎么解决了,在元件编辑库的时候,就分成几个部分来画元件。通过tools--new part来实现。就可以看到part A.B.C.D....

网友:
对,就是这样。上次我一同事就是这么干的,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