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xDesigner的问题。

楼主(2011-10-20):
pads2007软件中,DxDesigner里打开DxDataBook弹出来的对话框全是灰色的,无法使用。正常的话Library下拉列表框应该可以选择库名。 可是也显示灰色的不可使。 有哪高手赐教一下。 在此感激致谢。

网友A:
先要建立元件库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要建立元件库!

你好,建立元件库应该从哪里做起。我是新手,还请赐教。 在此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可以去网上 d 一个库,然后按照提示加入,软件就可以正常运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