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中如何批量隐藏一部分零件的designator?

楼主(2011-10-20):
    AD10中如何批量隐藏一部分零件(非所有零件)的designator?

多谢

网友A:
    选中你要隐藏的designator,按F11,在hide上打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选中你要隐藏的designator,按F11,在hide上打钩

谢谢,我就是按照你所说的方法做的,不过觉得还是不太方便。
    今天我想到一个方法,因为我要隐藏的designator是属于repeater中的零件,然后AD10是支持模糊查询的,find similar objects后将零件designator中的repeater number用?或者*代替就可以一次性隐藏所有repeater中零件的designator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选中你要隐藏的designator,按F11,在hide上打钩

    一般而言都find similar Object可以解决问题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就是按照你所说的方法做的,不过觉得还是不太方便。
今天我想到一个方法,因为我要隐藏的design ...

    还能模糊搜索?可否截个图好让我学学哪,谢谢!我现在也是用10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般而言都find similar Object可以解决问题吧

    其实两者都是一个意思,如果你要批量改的东西不多,还是F11更方便。
你有没发现find similar object后,修改参数的那个界面跟F11一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其实两者都是一个意思,如果你要批量改的东西不多,还是F11更方便。
你有没发现find similar object后, ...

是 一样的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能模糊搜索?可否截个图好让我学学哪,谢谢!我现在也是用10的

两种模糊选择*,?都支持

    实现批量选中

    实现批量选中

    设置选择条件

    设置选择条件

网友:
    很好,指令能活用,这个贴非常好,大家应该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