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:parameterized pspice model与pspice model有什么区别呢?

楼主(2011-10-21):
我在做元件库的时候,有时候生成的是Pspice model,有时候生成的是parameterized pspice model,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?
就是下图

网友A:
好問題,關心留意中。

网友(2012-04-09):
引用 网友A:
好問題,關心留意中。

大神,我发现了。凡是那些仿不出来,认为没有定义的,都是那个parameterized pspice model就是图标为小电脑加一个P的那个,能仿的是pspice model就是小电脑没有P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