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出GERBER 正负片怎么选

楼主(2011-10-21):
  请教各位高手
现在要出gerber,我的电源层和地层 设计叠层时选得是正片 ,出gerber是有一个正负片的选项,请问我的电源层和地层可以出负片吗 ,还是必须用正片

网友:
我觉得要看你焊盘怎么做的了,出负片有出负片的优点。如果你焊盘做了thermal pad,anti pad,然后把你的叠层改一下,我觉得可以出负片。
个人意见,欢迎交流。我也不怎么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