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PCB原件误删除,怎样才能恢复啊

楼主(2011-10-21):
allegro中PCB原件误删除,怎样才能恢复啊

网友:
手动place进来

网友:
修改一块板子之前如果你没有板子的封装,最好先导出来一份,不然把哪个器件删除了,而那个器件又是板子上唯一的一个,你再导网表它找不到封装就麻烦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