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怎么做T形等长设置?

楼主(2011-10-21):
DDR中走线会用到T形等长的ADDR线,但不知道怎么设置

网友:
    太多了! 搜搜看了!

网友(2011-12-09):
    同问?有没有人愿意整理一份看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同问

    应该是设置pinpair等长

网友:
    RAT T可以设置的,需要设置T点,T点到pin等长,觉得不如pinpair设置方便

楼主:
    谢谢,经验证pinpair好用些

网友(2012-06-01):
    具体要如何设置能不能详细说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