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PROTEL的元件怎样一次性编号

楼主(2011-10-21):
本人是菜鸟,请教个protel的元件怎样一次性编号?一份原理图画在几张图纸上,怎样才可以将编号按顺序编好!谢谢!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假如第一张图纸的编号到 R45,第二张图纸怎样才可以从 R46开始编号

网友:
那你先将几个原理图都做在一个工程里。然后对这个工程进行编号

网友:
先将所有元件自动编成问号,将第一张图纸设到最大,先自动排序,再打了问号的第二张图粘贴进去,将自动编号设置成只编?号的,再下一张。。。。。,不就OK了,如要分开在粘贴出来就行了,这是最老土但最可靠的办法,大图纸分别不同部位也能分出来。也许是盗板的原因,很多时候与设置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