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阻抗板差分对选择问题

楼主(2011-10-21):
1.5 7 5(5mil线宽 7mil线间距)叠层结构H1=3.2mil,特性阻抗5mil,差分100R;
2.6 5 6(6mi线宽l5mil线间距)叠层结构H1=5mil,特性阻抗9mil,差分100R;
3.7.5 5 7.5(7.5mil线宽5mil线间距)叠层结构H1=6.7mil,特性阻抗12mil,差分100R。(四层板)

之前做过的一板PCB叠层是H1=0.23mm,走0.4mm的线宽,没有差分对的设置;现加入了差分对的阻抗控制,该怎么选择,用上述方法的3方案更好还是别的?另外关于差分对的:S<2W原则,如何定义的,如果各位看观有更好的方案,请指点,谢谢!

网友:
射频段主要考虑输入输出端口的阻抗匹配,一般都是复数阻抗,插损做低满足接收器件的功率输入要求。差分和单端走线是一样的。如果要转化使用到线圈做BAlUN设计就比较烦,不容易控制好。S<2W原则并不是非要这样,还要看板层厚度介电常数等,一般板子作为一个参考原则使用,只是希望两根线的耦合程度高,可以增加抗干扰能力。你这3个方案里面特性阻抗应该是指50欧特性阻抗微带线的宽度吧。

楼主:
是微带线50R的特性阻抗。感谢楼上的回贴。
走线的时候感觉5mil的线间距会不会太小,在7.5mil线宽的基础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