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3 delay tune不能用,请大侠指导,多谢多谢

楼主(2011-10-22):
allegro16.3 delay tune,点击快捷图标之后,find选项卡为灰色,不可以选,那位大侠知道一下,不胜感激啊!还有我的另外一个操作也用不了啊,Route->PCB router->Elongation by pick 选择这个之后,右键设置好参数,然后点击网络,出现错误,提示:Can't open file: F:/cadencebook3/project/allegro/specctra.log,请大侠帮忙啊

网友A:
delay turn 不需要用FIND FILTER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lay turn 不需要用FIND FILTER的

谢谢您的回答,我终于明白那个delay tune怎么用了啊,哈哈

不过那个route->pcb router->Elongation by pick,这个功能还是不可以用,下面的提示是:W- Xtalk table in drawing F:/Cadencebook3/project/allegro/demo_ecset.brd does not exist. For xtalk estimation or xtalk DRC update, xtalk tables must be generated,请问一下这个是哪里有错误呢?非常感谢

网友B:
查看安装目录与用户名,不要出现空格中文。

网友A:
还没用过这个功能,所以不了解啊,帮不了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查看安装目录与用户名,不要出现空格中文。

谢谢您,我再试试看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没用过这个功能,所以不了解啊,帮不了你

呵呵呵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