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0导入PADS2007asc文件出错(在线等答复、急!)

楼主(2011-10-22):
pads9.0导入PADS2007asc文件出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不胜感激。在线等回复,比较急!

网友(2012-02-06):
你把那个层设置给MAX一下呢 就是把原来的层给设置成250层后再导入  还有如果你的板子是4层及以上的 你要导入的时候新开的板子也一定要把层数设置的一致

网友:
层不对,,要设置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