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打开文件无提示无法打开任何文件

楼主(2011-10-22):
10金币
如题,打开后不会提示任何错误,无论是PCB SCH等格式的一律显示空白加右上边一个小箭头,双击无法打开无提示如下图:45090
    求解,重装N次99SE无果,使用免安装版99SE涛声依旧,不过用AD09是可以打开这些文件(文件没有损坏),请高人解答,不想重装系统(太多软件要重装)!!!!!!待。。谢谢X12。

网友A:
把99压缩包里的文件解压到c:\widows目录下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99压缩包里的文件解压到c:\widows目录下试试

无解,继续等待。

网友:
是版本问题吧,你打开99SE自己的DEMO DDB文件试下。

网友:
要在AD09里另存---选99se能打开的版本存盘,你不是连这都不知道吧!!

楼主:
    补充这些文件一直是PROTEL99SE格式用的,突然一天就罢工了,在其他电脑上都是可以打开的;后面99SE重装了N次无果,暂时用AD09先用着,(AD太耗资源了,平时99SE完成不了的动作才用AD的新功能来协助下)。
   有一点就是文件是99SE的格式DDB的,就是软件出莫名问题了,用了这么多年99SE第一次遇到,只想解开迷雾。重装系统是可以秒杀问题,不过是砂锅问底需时日。

网友:
99SE自己的DEMO DDB文件也打不开吗?没见过这问题,估计是不同的99SE版本过期问题,换另一版本的安装盘或重装系统看看。

网友:
首先卸载99se,然后运行“regedit”进入注册表编辑器,删除99se有关的所有键值(不会的话网上找,切勿乱删,否则系统崩溃或出错)。搜索安装系统安装盘c,输入“99se”,有关“99se”的文件全部删除。到此为止从启动电脑。重新安装99se。请确定你的文件是99se版本可以打开的文件。
至此,应该可以使用。若任然不行,我的建议,重做系统。

网友:
我QQ:37771847。点左侧Documents,看看有不?

不必按楼上那样的去注册表删除,只需在windows目录下搜索含“99se”的文件全部删除再重装即可。

网友:
還是乾脆點。。。重新裝過吧。。重裝系統好處多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裝好全部軟體後做個GHO鏡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用到海枯石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