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修改PCB板尺寸

楼主(2011-10-22):
已经做好了实验板子,实现功能后。准备重新做一块新板。新板子想不改变原电路板的核心部分,仅仅在外围电路和电路尺寸上
做具体修改。现在正在做前期计划,有些个问题想想各位请教下:

1.布局布线在修改电路板尺寸前还是修改电路板尺寸后?或者是两者不冲突,不区分先后?在对原pCB图进行布局布线修改完成后,电路板的尺寸如何修改?

2.同样是:对电源层的分割在修改电路板尺寸前还是修改电路板尺寸后?或者是两者不冲突,不区分先后?

真心求教诸位,麻烦了,多谢。
如有表达不是很准确地地方,欢迎讨论。

网友:
前后无所谓,通常是先板框.这个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的.

网友A:
就是改板吧,原板能用的就cop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改板吧,原板能用的就copy

在不同的二个设计中,元件,布线,过孔,都可以复制粘贴么??求教

网友:
可以,做sub-drawing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