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如何使用 allegro 16.3 stroke 功能

楼主(2011-10-22):
allegro 16.3 stroke

网友(2010-07-19):
标签:allegro stroke
1、创建allegro stroke
 Tool————>Utilities————>Stroke Editor....

2、不能使用stroke:
a、16.2里设置了STROKE EDITOR也没有用的话需做一下下面这个动作才行.
SETUP-User Preferences... UI-input-勾选no_drapopup这项就可以了.
更改库的路径在Setup-Paths-Library下 b:在PCBevn目录下的Allegro.ilinit文件最后加上:procedure(stroke_fix_163(t_open)  axlShell("strokefile allegro")    axlMsgPut("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.3 base release")    ) axlTriggerSet('open 'stroke_fix_163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