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EE中有像pads中的所有层吗?EE中如果做拼版

楼主(2011-10-22):
    EE中有像pads中的所有层吗?EE中如合做拼版,图中有点类型不知道干什么用,望高手能够指点

网友A:
    EE中的拼版工具叫做fablink xe,是个很好用的工具,当然了,只能够对ee自己的工程板子进行拼版,能够拼版和pcb设计同时进行,并且板子做了修改后只要在fablink中update一下即可(板框不能变动,板框变动了拼版要修改)。
    ee中层比较分散,电气层(走线和铺铜层就不说了 layer  1 2 3就是),但是丝印层,安装层等在part 目录下,用户层在general栏目下!ee的层是按照功能分类的,除了用户层外,其他层都是定死的,对特定的层进行修改要使用特定的命令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EE中的拼版工具叫做fablink xe,是个很好用的工具,当然了,只能够对ee自己的工程板子进行拼版,能够拼版和 ...

我想添加一个图形到所有层这个咋弄呢?

网友:
    这个没法实现的!一次在所有层添加一个图形,除非你分别复制到其它层,不能凭借一次操作就完成的

网友B:
    在用户层添加。然后在gerber中设置每一层都添加该用户层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在用户层添加。然后在gerber中设置每一层都添加该用户层即可

看来是我太死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E中的拼版工具叫做fablink xe,是个很好用的工具,当然了,只能够对ee自己的工程板子进行拼版,能够拼版和 ...

    fablink xe这个东西在哪啊?

网友:
    在Manufacturing里面 安装和开始菜单栏都是

网友:
    请教,用fablink xe怎么去拼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用户层添加。然后在gerber中设置每一层都添加该用户层即可

恩 ,我也是这样弄的,但是就是在拼的时候不可以复制板框。。。  这有点麻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 ,我也是这样弄的,但是就是在拼的时候不可以复制板框。。。  这有点麻烦

有fablinkxe更本不用复制板框,protel和allegro那种复制板框的方法不能一次性生成最终gerber,还要在cam中做修改,很麻烦。fablink xe中可以 把不同的板子拼在一起,当你的板子有改动的时候只要update一下即可,非常方便!

网友C(2011-12-14):
    这个只是复制相同的板子,如果不同的板子想拼在一起又该怎么做????

网友:
    fablink xe用的什么菜单?思路? 摸索了好久都不知道操作思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这个只是复制相同的板子,如果不同的板子想拼在一起又该怎么做????

    place board的时候选择不同的board即可把不同的板子拼到一起,想怎么拼就怎么拼,比cam350方便太多了,pcb更新了只要在fablink中update一下即可!不用重新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