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哪个EDA软件3D功能有透视(即透明)?

楼主(2011-10-23):
大侠们好;

       我自己做了很多3D原件,最可惜的是几支电子管,费了好多心血结果还是不成功。有高手来点建议吗?

原3D图

但到了PCB后就成这样了

我分析了一下,应该是透明的问题。

楼主:
咋没高手出现呢?

网友:
如果可以輸出 3DS,OBJ,STL,VRM97 OR WRL  的話可以用 Maxwell Render,SOLIDWORKS 2011,12 也成响,
这个版的 LED 就是 Maxwell Render 做的

楼主:
哇,正是我需要的!

谢谢tmlee,

     我用的就是”SolidWorks.2012呀,我试过,由它输出WRL再读回来透明功能就没了,你也用

SolidWorks吗?能否给点提示。

网友:
如果版是AD 做的輸出 STEP 格式,由SOLIDWORKS 讀入,直接用SOLIDWORKS 內置 PHOTOVIEW 360 RENDER 就成,不用再輸出,如果要用MEXWELL ,因為不支持WRL97 就要轉了,如果輸出 STL OR OBJ 一般郡会失去,我会先轉 WRL97 再用其他軟件轉回 3DS格式 再轉到其他 PROGRAM RENDER,我試过要 RENDER方面3DS 格式最好.

另外給你一个万用轉换程序非常好用,这个説是30天試用,但30天后跟本设有限制,搞不明

http://www.micromouse.ca/at3d_install_2-12-3.zip

楼主:
谢谢tmlee,我试下。

     我用的是99SE View3D,看起来比AD更真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