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cen16.3与PADS有冲突咋办??ORCAD打不开了!!!

楼主(2011-10-23):
cadecen16.3与pads有冲突咋办??orcad打不开了!!!

换系统还是一样,确定是他们之间有恩怨!!!

咋整啊大虾们!!!

网友A:
修改一下环境变量,把Cadence的环境变量放到PADS之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改一下环境变量,把Cadence的环境变量放到PADS之后

大哥说具体一点啦,那个环境变量顺序是按ABC排的呀,改不了,还有我想装16.5的,不知道破解完整没有??求解!!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哥说具体一点啦,那个环境变量顺序是按ABC排的呀,改不了,还有我想装16.5的,不知道破解完整没有??求 ...

应该是把cadence的环境变量放在mentor之前,也就是你看path变量的时候先是cadence的环境变量然后才是mentor的,修改方法是把path变量内容整个复制下来,排好顺序后再粘贴回去,一定要复制全了,别掉东西!
16.5一直都用的好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把cadence的环境变量放在mentor之前,也就是你看path变量的时候先是cadence的环境变量然后才是ment ...

老大,有木有破解文件,发我一下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大,有木有破解文件,发我一下,

我用的就是论坛上的那个破解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把cadence的环境变量放在mentor之前,也就是你看path变量的时候先是cadence的环境变量然后才是ment ...

C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bin;C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lib;%SystemRoot%\system32;%SystemRoot%;%SystemRoot%\System32\Wbem;%SYSTEMROOT%\System32\WindowsPowerShell\v1.0\;C:\Program Files\Intel\WiFi\bin\;C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CAMCAD;%MGC_HOME%/bin;%MGC_HOME%/lib;%MGC_HOMEBS%\bin;%MGC_HOMEBS%\lib;%CDSROOT%\tools\bin;%CDSROOT%\tools\libutil\bin;%CDSROOT%\tools\fet\bin;%CDSROOT%\tools\pcb\bin;%CDSROOT%\tools\specctra\bin;%CDSROOT%\tools\PSpice;%CDSROOT%\tools\PSpice\Library;%CDSROOT%\tools\Capture;%CDSROOT%\OpenAccess\bin\win32\opt

怎么排,帮我排一下,谢谢

楼主:
问题现象:如果同时安装Cadence Allegro/Orcad 16.3和PADS 9.2后,
运行“Design Entry CIS”都提示找不到msvcr90.dll。或报runtime 错误。
解决这种冲突问题的方法如下:这个是环境变量path引起的。
先装PADS 9.2后装Cadence Allegro/Orcad 16.3会导致启动路径默认为Mentor的文件路径,
将系统环境变量下面的系统变量path中mentor相关的都调整到后面就可以了。
例如修改前PATH内容为:
D:\MentorGraphics\9.2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bin;D:\MentorGraphics\9.2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lib;%MGC_HOME%/bin;%MGC_HOME%/lib;%MGC_HOMEBS%\bin;%MGC_HOMEBS%\lib;;%CDSROOT%\tools\bin;%CDSROOT%\tools\libutil\bin;%CDSROOT%\tools\fet\bin;%CDSROOT%\tools\pcb\bin;%CDSROOT%\tools\specctra\bin;%CDSROOT%\tools\PSpice;%CDSROOT%\tools\PSpice\Library;%CDSROOT%\tools\Capture;%CDSROOT%\OpenAccess\bin\win32\opt
修改后PATH内容为:
%CDSROOT%\tools\bin;%CDSROOT%\tools\libutil\bin;%CDSROOT%\tools\fet\bin;%CDSROOT%\tools\pcb\bin;%CDSROOT%\tools\specctra\bin;%CDSROOT%\tools\PSpice;%CDSROOT%\tools\PSpice\Library;%CDSROOT%\tools\Capture;%CDSROOT%\OpenAccess\bin\win32\opt;D:\MentorGraphics\9.2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bin;D:\MentorGraphics\9.2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lib;%MGC_HOME%/bin;%MGC_HOME%/lib;%MGC_HOMEBS%\bin;%MGC_HOMEBS%\lib
英文解决办法:
You need to edit your "Path" system variable. Go to:
Control Panel\System\Advanced system settings\Advanced\System variables
Scroll down to a variable "Path" and click "Edit" button. Copy and Paste the value of your Path into the Notepad, and move all of the "c:\Cadence\SPB_16.3\..." (assuming your installation is in the c:\Cadence) entries to the top of the file. Then copy and paste the contents back into the "Path" variable. That should fix the problem.- ^) k9 I#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现象:如果同时安装Cadence Allegro/Orcad 16.3和PADS 9.2后,
运行“Design ...

这样排就可以了啊!

网友C(2012-06-12):
为什么mentor这么霸道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mentor这么霸道呢?

不是mentor霸道,是cadence霸道

网友D:
打不開的問題是共用同一個dll 檔案時 Mentor 的dll 檔案版本較舊 , Cadence 要用較新的版本.
因此當 mentor 的路徑放前面時 , 開啟Cadence 的程式就會呼叫到舊版的dll , 因此就開不了.

另外霸道的是 Mentor . 本來軟體安裝也要有個先來後到.
他是不管別人直接插隊落戶到前面去 , 空降部隊啊! 是誰無理....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打不開的問題是共用同一個dll 檔案時 Mentor 的dll 檔案版本較舊 , Cadence 要用較新的版本.
因此當 mento ...

讲的很精彩!
理不辩不明!
mentor,越是落后,越是霸道,不思进取。
早晚会被allegro彻底取代。

网友:
mentor有那么落后吗?

网友(2014-07-03):
那我装16.3出现的这个问题。orcad打不开,我就去装了16.5的,结果16.5的orcad可以打开,转版本后16.3的还是打不开。我以为是没装好,又重装了16.3,结果16.3还是打不开,16.5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