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原理图怎么导入PADS里?

楼主(2011-10-23):
是不是同protel一样?

网友A:
PADS9.0以上是可以用PADS的一个转换工具转的。

网友B:
保存成DSN格式  然后用PADS logic直接打开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9.0以上是可以用PADS的一个转换工具转的。

工具只有99和dxp的  没有ad的  就算当成前面99/dxp来转也打不开啊 ,出现错误警告,怎么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保存成DSN格式  然后用PADS logic直接打开即可

你知道你到如果没有,我试了,可还是打不开,哎,有点想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知道你到如果没有,我试了,可还是打不开,哎,有点想放弃了

肯定试过啊

网友:
建议直接在AD中输出PADS的网表,就可以了。这样你原理图可随时在AD中修改,转换过去的,始终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,不稳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