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为什么射频电路板传输线两边要打很多小孔?

楼主(2011-10-23):
RT,现在有三种理由
1:提供屏蔽作用(通常接地),和信号的伴随地线一起作用,这个VIA的距离通常是跟RF的1/20波长.
2:提供一个GND伴随,也就是更好的接地回路,这样回路面积比较小,信号EMI比较少。
3.防谐振,改变两边谐振腔的物理结构。
高人能帮忙解释一下原因3么

网友:
应该是防谐振,接地感觉和那个关系不大

网友:
    不知该用啥软件仿真

楼主:
    我依然在等,我坛热心高人呢

网友:
    楼主说的是对的。我还了解了一点,不知道对不对。传输线旁边如果是其他信号线就产生了串扰;传输线与地之间通过过孔就形成了涡流。个人觉得,形成涡流也是其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