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怎样正规开方形孔?

楼主(2011-10-23):
protel99怎样正规开方形孔,我以前总要引用文字说明,不方便,请指点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画个正方形板框咯 直接打穿

网友:
你是说打方形孔么?就在keep-out-layer层place-line画个方形框就好了。

网友A:
用禁止布线层(keep-out-layer)画个方形就行咯

keep-out-layer方形

keep-out-layer方形

楼主(2011-12-07):
引用 网友A:
用禁止布线层(keep-out-layer)画个方形就行咯

谢谢了,清楚明白

网友:
如果是是个焊盘中间镂空为方形呢 怎么做呢? 有好的方法吗 我一般都用圆叠加到时 PCB厂家会把内部做成 焊盘内部为椭圆形的